数据传输出错

楼主(2016-05-17):
传输数据过程中,如果旁边有日光灯或者其他设备启动停止时,数据就会传输出错

网友A:
干扰问题?

楼主:
嗯,使用CY7C68013A-56PVXC用了三年(高速USB2.0),一直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后面咋办啊

楼主:
之后要USB硬件复位后,能从新连上。

网友C:
每次都这样

楼主:
有的时候就彻底断了,没法工作

网友D:
是不是存在很多电磁干扰呀 ,肯定需要修改USB2.0 接口的布线了

网友E:
或者在D+/D-加上共模线圈

网友F:
对,应该是干扰的问题…………

楼主:
我晓得了, 多谢大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