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中原理图生成pdf的问题

楼主(2016-05-17):
在altium designer中,用smart pdf生成的原理图的pdf文件显示是不完全的,只能显示原理图的一个角。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找到有用的解决方案,请各位大大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只显示一个角?是不是转pdf的时候页面大小设置不合适?

网友B:
圖太大張?
AD是哪一個版本?
我還沒遇到過這樣的問題哩...

楼主:
版本用的是14.2,今天早上突然又正常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是谢谢各位了。

网友C:
范围或比例没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