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485通信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16-05-17):
9600波特率的时候数据收发是正常的,但是当把波特率换成115200的时候接受的数据是发送的数据加上0x80后的值,请大神们帮忙指点下是咋回事。用的PIC18系列单片机
比如我发的是08 C5 0A,接收到的是88 C5 8A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呢?

楼主:
我波特率是这么算的,有问题吗
baud=9600或者115200
SPBRG = 16000000/16/baud-1;

网友A:
這是硬件上問題, 這個1是硬件上哪裡的干擾加上去的
可以逐步增加速率試試
485就是這樣的,能達到的最高速率跟干擾 線長 有關的
速率越慢,支持的連線越長,對干擾越耐得住

网友B:
你先用示波器看看数据是不是被加了个“1”呢?

网友C:
技术层面的东西看不懂!但是顶贴还是会的,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