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的直流无刷电机可以在水下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6-05-18):
或者说长时间正常工作?

网友A:
轴承进水也不好啊

网友B:
不做防水处理恐怕会短路或者不能工作

网友C:
市电的潜水泵多的是。

网友D:
没做额外的密封工作肯定是不能的

网友E:
不能的,需要使用带密封的

网友F:
有防水的~~~~   具体情况  具体选型了

网友G:
如果是普通型的是不可以的

网友H:
显然不能,要专门设计防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