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电感选型

楼主(2016-05-18):
这里的电感选什么类型?封装呢?

网友A:
工型电感

网友B:
选个普通的贴片电感就可以了
后面滤波电容选的大些;

网友C:
同求这种滤波电感的选型,功率?还是铁氧体?电流怎么考虑

网友D(2016-08-30):
问题提得怪怪地:不专业呀!…
     在这里没有功率!只有最大允许电流!
     现在不都是铁氧体么?难道是夕钢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