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option byte问题

楼主(2016-05-18):
程序运行过程中对option byte操作会导致系统重启吗?

网友A:
你操作了哪个选项字节?

网友B(点评):
我还没有操作,我先问一下

网友A:
如果会重启那不就成BUG了?还留程序接口干啥。

网友C:
如果你用对了的话就不会导致重启,看你代码的健壮程度

网友D:
应该是不会的,除非你的程序跑飞了。

网友E:
大多数关键寄存器都有一个互补寄存器与之相对应。系统将会自动检测这些关键寄存器与其互补寄存器之间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则产生一个EMS复位,从而使应用程序恢复到正常操作。
写OPTION寄存器往往也是需要选项位与互补位同时正确写入的。否则,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