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系列 比较器1和AD不能复用吗

楼主(2016-05-18):
我用stm32cubemx  配置的时候  comp1和ADC不能同时使用  是我用的方法不对吗

网友A:
RM0038,334页

网友B:
这两个是不是在一个管脚上面呢?

网友C:
你是怎样配置的啊,贴出来看看

网友A:
可能会占掉部分ADC输入管脚,但其他输入不受影响,ADC仍然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是不是在一个管脚上面呢?

这两个不是在一个管脚上,我用的是stm32cubemx  配置的  当我选comp1的时候   ADC功能就禁用了

楼主:
我用stm32cubemx  进行配置的  comp1和ADC不能同时选用  具体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样配置的啊,贴出来看看

我用stm32cube配置的   楼下就截图 麻烦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占掉部分ADC输入管脚,但其他输入不受影响,ADC仍然可以用

我当时设计电路图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结果前几天我用stm32cube配置的时候 发现comp1和ADC不能同时选

网友D:
这个地方估计是STM32CUBEMX需要完善的地方?看看有无更新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当时设计电路图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结果前几天我用stm32cube配置的时候 发现comp1和ADC不能同时选 ...

变黄色只是部分冲突,变红色才是完全无法同时使用的冲突
你的只是变黄色对不对?

网友A:
COMP1 comparator and ADC cannot be used at the same time since they share the ADC switch matrix.
---------------
它们共用开关矩阵所以无法同时使用。

网友A:
是个坑,大家注意了。。。。。。

楼主:
完了  板子已经去加工了  我当时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况 只注意l系列是低功耗的   而且价格要便宜些  后悔死了  坑死了

楼主:
非常感谢  后悔死了用这个  之前用的芯片不是stm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