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加工] 好塞雷!公布一下6月份我们将再次对外开放的SMT新增物料!

楼主(2016-05-18):
6月份,嘉立创将再次对外开放的SMT新增物料如下:

目前一共支持的物料一共有420种,见该excel:

相对于今年3月份首次开通的SMT机贴服务,当时阻容一共有382种。这次新增加支持的38种新物料,相信能给广大电工带来更好的服务和吸引力!

特别是新增的ARM/MCU 器件,有了这些必备物料,届时大家做一个最小系统的MCU/ARM开发板 So easy了!

网友A:
具体时间呢?

楼主:
预计是6月初就会开放的

网友B:
我不了解其他家的行情,只是觉得种类还是真的好少。那些不在上面的物料要怎么焊上去呢?分几种情况
1:在立创商城里,不在上面BOM里,
2:在立创的外购链接里,不在立创商城里。
3:客户自己提供的元件。
这个项目的出发点是什么?
直插件不用考虑,或者可以另外收费。
据我现在理解,你们是准备把板拼在一起的一次性过贴片机么?对工艺来说就是一张板了。
对工艺不懂,只是关心,希望能解决我的问题。也让立创挣到钱。

网友B:
就是说把可以机器焊的部分机器焊了,其他的部分还是要自己手工去焊,
能节省部分时间,但传个BOM就拿到PCBA的想法至少现在在你这是不现实的。
了解了,

网友B:
6月啥时候啊?月初还是月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月啥时候啊?月初还是月底啊?

预计是六月初

网友B:
好,等着试一个单

网友C:
打样的话..目前我都自己焊...可能我的零件也不多....呵呵...不过.如果做10几个样品就可以考虑了..之前焊过几十个样板....用了两天时间...只要价格公道..可以**报销的话...还是可以用的..省时省力嘛

网友B:
拿给JLC焊,是出于“顺便”的心态,反正在你这做的板,把能焊的给焊了,自己手焊的时候就轻松点嘛,至于报销,和制版费一起也不麻烦。

网友D:
注意:
AT24C64 (8KB, EEPROM ) 现在已经换成了W25Q128( 16MB,SPI FLash Rom).

网友B:
一个建议,既然是打样,就没必要STM32F103VCT6和VET6都放上去了。两个东西是可以兼容的,就是一个贵一点而已。打样的时候不会在乎这点钱的。统一焊VET6,多出来一个飞达是否可以考虑STM32F103ZET6?

网友B:
今天6月1号了。

网友E:
不接受电工提供的物料。。。不会变更物料盘。。。醉了,贴个板子,物料还要参见你家有没有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接受电工提供的物料。。。不会变更物料盘。。。醉了,贴个板子,物料还要参见你家有没有料。。。 ...

思路不一样,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F(2016-06-17):
支持,很不错的,可以焊接一部分总比全不能焊接强得多,另外,器件型号是必需的啊,VET6和VCT6引脚兼容,但是资源配置不同,例如定时器个数,FLASH容量都不同,如果程序里恰好用到这些资源,问题就出现了

网友G:
肯定用高资源的,样板阶段不怕贵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