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13例:TIM-基本定时器定时

楼主(2016-05-18):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13. TIM-基本定时器定时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13. TIM-基本定时器定时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系统滴答定时器一般用来提供“心跳”作用,而STM32定时器最基本功能也是定时,可以设置不同
时间长度的定时。定时器除了最基本的定时功能外,定时器与GPIO有挂钩使得它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
比如可以输出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方波信号、PWM信号,同时做为输入捕获功能时,可以测量脉冲
宽度、实现电容按键检测等等。
  STM32F103ZET6总共有8个定时器,TIM1和TIM8是高级控制定时器,TIM2、3、4、5是通用定时器,
TIM6和TIM7是基本定时器。
基本定时器一个功能用于产生基本的定时器,另外就是做为ADC软件触发。
本例程使用基本定时器产生一个1ms的基本定时。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3        PB0           LED1               已接入
  JP4        PG6           LED2               已接入
  JP5        PG7           LED3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用于为开发板
提供电源。下载完程序之后,可观察到LED1、LED2和LED3灯每1s改变一次状态,LED1和LED3同步,
而LED2与它们变化情况刚好相反。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BasicTIM.h文档内容:
#ifndef __BASIC_TIM_H__
#define __BASIC_TIM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 宏定义 --------------------------------------------------------------------*/
/********************基本定时器TIM参数定义,只限TIM6 & TIM7************/
// 如果使用TIM7,注释掉下面宏定义即可
#define USE_TIM6

#ifdef  USE_TIM6  // 使用基本定时器TIM6
#define BASIC_TIMx                     TIM6
#define BASIC_TIM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6_CLK_ENABLE()
#define BASIC_TIM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6_CLK_DISABLE()
#define BASIC_TIM_IRQ                  TIM6_IRQn
#define BASIC_TIM_INT_FUN              TIM6_IRQHandler

#else  // 使用基本定时器TIM7

#define BASIC_TIMx                     TIM7
#define BASIC_TIM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7_CLK_ENABLE()
#define BASIC_TIM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7_CLK_DISABLE()
#define BASIC_TIM_IRQ                  TIM7_IRQn
#define BASIC_TIM_INT_FUN              TIM7_IRQHandler

#endif

// 定义定时器预分频,定时器实际时钟频率为:72MHz/(BASIC_TIMx_PRESCALER+1)
#define BASIC_TIMx_PRESCALER           71  // 实际时钟频率为:1MHz
// 定义定时器周期,当定时器开始计数到BASIC_TIMx_PERIOD值是更新定时器并生成对应事件和中断
#define BASIC_TIMx_PERIOD              1000  // 定时器产生中断频率为:1MHz/1000=1KHz,即1ms定时周期

// 最终定时器频率计算为: 72MHz/(BASIC_TIMx_PRESCALER+1)/BASIC_TIMx_PERIOD
// 比如需要产生20ms周期定时,可以设置为: 72MHz/(359+1)/4000=50Hz,即20ms周期
// 这里设置 BASIC_TIMx_PRESCALER=359;BASIC_TIMx_PERIOD=4000;

/* 扩展变量 ------------------------------------------------------------------*/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x;
/* 函数声明 ------------------------------------------------------------------*/

void BASIC_TIMx_Init(void);

#endif        /* __BASIC_TIM_H__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BasicTIM.c文档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BasicTIM.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基本定时器TIM6 & TIM7底层驱动程序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BasicTIM/bsp_BasicTIM.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TIM_HandleTypeDef htimx;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基本定时器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BASIC_TIMx_Init(void)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htimx.Instance = BASIC_TIMx;
  htimx.Init.Prescaler = BASIC_TIMx_PRESCALER;
  htimx.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x.Init.Period = BASIC_TIMx_PERIOD;
  HAL_TIM_Base_Init(&htimx);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x, &sMasterConfig);
}

/**
  * 函数功能: 基本定时器硬件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tim_base:基本定时器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base)
{

  if(htim_base->Instance==BASIC_TIMx)
  {
    /* 基本定时器外设时钟使能 */
    BASIC_TIM_RCC_CLK_ENABLE();

    /* 外设中断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BASIC_TIM_IRQ, 1, 0);
    HAL_NVIC_EnableIRQ(BASIC_TIM_IRQ);
  }
}

/**
  * 函数功能: 基本定时器硬件反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tim_base:基本定时器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TIM_Base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base)
{

  if(htim_base->Instance==BASIC_TIMx)
  {
    /* 基本定时器外设时钟禁用 */
    BASIC_TIM_RCC_CLK_DISABLE();

    /* 关闭外设中断 */
    HAL_NVIC_DisableIRQ(BASIC_TIM_IRQ);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
定时器和计数器在选择哪种的时候该如何区分?

楼主:
现在一般说的定时器应该是包括计数器的吧,定时器一般有输入捕获,输出比较等模式功能,不严格说输入捕获功能就是计数器

网友B:
来跟楼主学习HAL了,楼主上两次讲的就很不错。

网友C(2016-07-06):
楼主bsp_BasicTIM.c 内的文件也是库自动生成的吗?
为何我用库直接生成的文件无法进入中断?
还需要哪些完善,对STM32 不太熟悉,望指教。

楼主:
楼主bsp_BasicTIM.c 内的文件也是库自动生成的吗?
bsp_xxx.h和bsp_xxx.c这些功能模块驱动文件都是我们自己新建的,实际上也不完全是新建的,一般都是在类似gpio.c、dma.c这些文件基础上修改而来的
因为cubemx生成的代码都是英文的,为方便入门阅读,我们都使用中文注释,这样每个工程都需要修改,所以反正都要修改文件内容,所以我们就一次性
修改到位--直接新建bsp_xxx这些文件。。。
使用bsp_xxx文件的好处是把每个功能模块独立出来,简单例子:bsp_CAN.c和bsp_rs485.c,这样你就很清楚知道这两个文件到底是什么作用的,如果按照
cubemx生成的代码,CAN和RS485相关内容都是混合在以前的,这样可读性差一些,文件内容结构比较混乱,特别当是你要去阅读其他人写的文件时就更加
头疼。。。。
当然,这些都是个人的编程习惯,我们觉得按照这种方法看起来更加清晰
为何我用库直接生成的文件无法进入中断?
cubemx生成的代码还不完善的,需要自己再添加一些程序才可以运行的,比如你说的进不来中断,需要在main函数里边调用

  /* 在中断模式下启动定时器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x);

上面这个语句cubemx是不会为你生成的,需要自己添加的
所以方便一点,就参考我们的例程,看看我们为例程添加了上面东西,慢慢你就知道如何使用了

网友D(2016-09-07):
感谢分享,也解决了我的tim6不能进入中断的问题了。

网友E:
有图有代码有说明,这样才是有真相。

网友F(2019-07-19):
引用 楼主:
楼主bsp_BasicTIM.c 内的文件也是库自动生成的吗?
bsp_xxx.h和bsp_xxx.c这些功能模块驱动文件都是我们自己 ...

我也是搞了一上午才进定时器中断,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