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A0CLK做TA0时钟源的问题

楼主(2016-05-18):
芯片是MSP430F5418A,P1.0口接了个流量传感器,想用TA0clk做时钟源的方法计量脉冲,目的是实现了,但是功耗却很大,以下是我的初始化函数,大神们帮忙看看
void timerAInit ()
{
  P1DIR&= ~BIT0;            //置P1.0为输入方向,是脉冲输入口
  P1SEL|=BIT0;              //使能1.0口,时期为TA0CLK功能
  TA0CTL=TASSEL_0+MC_0+TACLR;    //定时器A选择为TA0CLK时钟源,连续计数模式,清零计数器
}

网友A: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你的流量传感器是输出脉冲信号?
建议用p1.0作为外部中断源,没脉冲来的时候msp430进入低功耗状态,来了脉冲中断就唤醒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你的流量传感器是输出脉冲信号?
建议用p1.0作为外部中断源,没脉冲来的时候msp430进入 ...

楼上的建议很好,还有一个就是低功耗时不用的IO口的需要特殊处理的

网友C:
怎么特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