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大神判断一下我的jlink是不是烧坏了没救了

楼主(2016-05-18):
用jlink调试,结果控制板正负极短路了,jlink插在上面挺长时间,结果悲剧了,现在jlink能刷固件,电脑能识别,但是找不到器件,换一个jlink下载没问题,给判断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拆开看看吧,有可能是隔离部分烧坏了

网友B:
楼上是正解,隔离电阻或esd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