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26 屏显示问题

楼主(2016-05-18):
N32926 烧安米电子的内核可以正常显示,但是自己生成的内核屏显示不了,使用LVDS屏,想问在make menuconfig中不知道哪里配置有问题。有人知道安米电子开发板中官方的conprog.bin中的配置选项是怎么样的么

网友A:
这个屏是什么接口的啊?怎么用

楼主:
找到方法了,linux中,可以读取别人生成的menuconfig,再确认配置内容

网友:
    此文件夹中有许多选项,系统会读取哪个呢?内核默认会读取linux内核根目录下.config文件作为内核的默认选项(试题的参考答案),我们一般会根据开发板的类型从中选取一个与我们开发板最接近的系列到Linux内核根目录下(选择一个最接近的参考答案)

#cp arch/arm/configs/s3c2410_defconfig .config

4).config

    假设教务处留了一个心眼,他提供的参考答案并不完全正确(.config文件与我们的板子并不是完全匹配),这时我们可以选择直接修改.config文件然后执行make menuconfig命令读取新的选项

    但是一般我们不采取这个方案,我们选择在配置界面中通过空格、esc、回车选择某些选项选中或者不选中,最后保存退出的时候,Linux内核会把新的选项(正确的参考答案)更新到.config中,此时我们可以把.config重命名为其它文件保存起来(当你执行make distclean时系统会把.config文件删除),以后我们再配置内核时就不需要再去arch/arm/configs下考取相应的文件了,省去了重新配置的麻烦,直接将保存的.config文件复制为.config即可.

5)经过以上两步,我们可以正确的读取、配置我们需要的界面了

那么他们如何跟makefile文件建立编译关系呢?

当你保存make menuconfig选项时,系统会除了会自动更新.config外,还会将所有的选项以宏的形式保存在

Linux内核根目录下的 include/generated/autoconf.h文件下

内核中的源代码就都会包含以上.h文件,跟宏的定义情况进行条件编译。

当我们需要对一个文件整体选择如是否编译时,还需要修改对应的makefile文件,例如:

    我们选择是否要编译s3c2410_ts.c这个文件时,makefile会根据CONFIG_TOUCHSCREEN_S3C2410来决定是编译此文件,此宏是在Kconfig文件中定义,当我们配置完成后,会出现在.config及autconf中,至此,我们就完成了整个linux内核的编译过程。

    最后我们会发现,整个linux内核配置过程中,留给用户的接口其实只有各层Kconfig、makefile文件以及对应的源文件。

    比如我们如果想要给内核增加一个功能,并且通过make menuconfig控制其声称过程

    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修改对应目录下的Kconfig文件,按照Kconfig语法增加对应的选项;

    其次执行make menuconfig选择编译进内核或者不编译进内核,或者编译为模块,.config文件和autoconf.h文件会自动生成;

    最后修改对应目录下的makefile文件完成编译选项的添加;

    最后的最后执行make zImage命令进行编译。

网友B:
执行make menuconfig选择编译进内核或者不编译进内核,或者编译为模块

网友C:
bin的文件是没法知道的吧,这个是编译后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