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大家帮忙看一下丝印号 1E W4的这个元器件是什么?谢谢!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一下丝印号 1E W4的这个元器件是什么?QFN封装的,目测有6PIN,谢谢!

网友A(2016-05-18):
这样的 信息查不到的
自己描下外围电路
或者 是什么功能的 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 信息查不到的
自己描下外围电路
或者 是什么功能的 才好找啊

这个真心不好描述, 看板子上的部局是和电机控制有关的,电机两端各连接一个这个IC,个人觉得是小型FET之类的,但是找不到这个片子。

网友B(2016-09-17):
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 ,你可以测一下 电机是5V的话有可能是6.3的管子,用可调电源串个电阻测吧电

网友C:
是不是驱动电机的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