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芯片选择时需考虑的因素

楼主(2016-05-18):
1.DSP芯片的运算速度
MAC时间: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的时间。大部分DSP芯片可在一个指令周期内完成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操作。
FFT执行时间:运行一个N点FFT程序所需时间。由于FFT运算在数字信号处理中很有代表性,因此FFT运算时间常作为衡量DSP芯片运算能力的一个指标。
MIPS:每秒执行百万条指令。
MOPS:每秒执行百万次操作。
MFLOPS:每秒执行百万次浮点操作。
BOPS:每秒执行十亿次操作。
2.DSP芯片的价格
如果采用价格昂贵的DSP芯片,即使性能再好,其应用范围也受到一定限制,尤其是民用产品。
3.DSP芯片的硬件资源
不同DSP芯片所提供的硬件资源不同,如片内RAM、ROM的数量,外部可扩展的程序和数据空间,总线接口、I/O接口等。
4.DSP芯片的运算精度
一般的定点DSP芯片字长为16位,少数24位。浮点芯片的字长一般为32位,累加器为40位。
5.DSP芯片的开发工具
在DSP系统的开发过程中,如果没有开发工具的支持,要想开发一个复杂的DSP系统几乎是不可能的。功能强大的开发工具,可使开发时间大大缩短。
6.DSP芯片的功耗
便携式的DSP设备、手持设备、野外应用的DSP设备等对功耗有特殊的要求。
7.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因素外,还要考虑到封装形式、质量标准、供货情况、生命周期等。

网友A:
一般的定点DSP芯片字长为16位,少数24位。浮点芯片的字长一般为32位,累加器为40位,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信息的需要注意的。

网友B:
作为DSP的开发设计的,FFT运算时间常作为衡量DSP芯片运算能力的一个指标。

网友C:
DSP芯片选择时这些因素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