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RS485电路求解

楼主(2016-05-18):
各位大神  上图中的两个485电路,一个是我的电表集中器端的485电路,另外一个是我电表遥控模块的485电路,电表遥控模块的485电路
不和电表集中器接在一起,直接用串口线接在电脑上,用串口助手发送报文,串口助手接收到遥控模块回复的报文没有问题,当和集中器的
485电路连接在一起后集中器给遥控模块发送报文(报文没有问题),我用串口线监听集中器发送出来的报文有字节错误,但是监听遥控模块端的
TXD,RXD处的报文又是正确的,集中器端收到遥控模块回复的报文不正确。

11111

网友A:
第一个图中的485芯片引脚,2,3,4脚明显接的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中的485芯片引脚,2,3,4脚明显接的不对啊

你芯片使能没有考虑,高电平时发送使能,低电平时接收使能

111111

网友B:
我这里有贝岭品牌BL3085A、D、E芯片,可以试下

网友C(2016-12-26):
两光耦的RS485电路在低速是可行的(如1200bps),若到9600bps的话通信可靠性就大大下降。建议你在OP2加一级三级管改善上升/下降沿,1K阻抗可以改小点。这需求查光耦手册。

网友D:
图一错了,谁画的这是

网友E(2017-03-31):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贝岭品牌BL3085A、D、E芯片,可以试下

自带防**么

网友F:
2,3,4脚接的对,没问题。只发数据0,其他默认高电平。楼主问题应该是485的A、B线驱动能力不够。减小R54、R45至5.1K,或者更低的阻值。

网友G:
减小R54、R45至1k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