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509工作基本条件总结分享

楼主(2016-05-18):
TMS320VC5509工作基本条件包括电源电路、时钟电路、JTAG(调试用)接口电路等。

电源电路:模拟、数字、内核电源的纯净。一般使用TPS73HD301提供。

时钟电路:晶振要尽量靠近DSP,内部有倍频电路,外部可以使用12MHz的有源或者无源元件。

JTAG电路:对DSP通用系统来说要求不要超过6英寸,超过此距离要提高驱动能力。

     对于不使用的外部中断接上拉电阻到DVDD。

    复位信号不要用简单的RC电路,用门电路或者专门的复位芯片产生。

     GPIO[0:3]的电平决定上电引导方式,需要根据自己需要设置。

     对于外部引导,建议使用串行flash,布线简单(省去很多地址与数据线)。

     电路参考TI提供的EVM。

TMS320VC5509的工作流程:

     5509上电复位后从0xffff00开始执行程序(因为复位后IVPD的值是0xffff),在0xffff00处是指令:.ivec 0xff8000,程序转入0xff8000处执行,从0xff8000处开始就是5509内部固化的bootloader程序,在这段程序里通过读取GPIO口的状态来转入不同的boot方式。

     假设用户的程序存片外flash中,5509内部固化的bootloader程序从片外的flash中按照一定格式读取数据并搬入片内RAM中,搬完后转入片内RAM的程序入口执行程序。

     对于中断,需要自己定义一个中断向量表放入RAM中,并通过修改IVPD和IVPH的值来指向中断向量表的入口位置;寄存器IER0和IER1是各个中断的使能位,ST1的INTM位是总的中断使能位。中断向量表中应该放入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也可以先不放入,在程序运行后通过调用CSL的IRQ_plug()函数在中断向量表插入中断服务程序入口。

网友A:
复位信号不要用简单的RC电路,用门电路或者专门的复位芯片产生。??这个简单的RC电路怎么不行?

网友B:
对于中断,需要自己定义一个中断向量表

网友C:
这些基本的条件总结的很不错的。

网友D:
专门的复位芯片是什么,还没用过

网友E:
对于中断,需要自己定义一个中断向量表放入RAM中。自己做出判断。

网友F:
5509内部固化的bootloader程序从片外的flash中按照一定格式读取数据并搬入
片内RAM中,搬完后转入片内RAM的程序入口执行程序。

网友G(2019-12-26):
TMS320VC5509APGE与TMS320VC5509A什么区别

网友H:
哪位大神有DSP TMS320VC5509的原理图及PCB图?

网友I:
tms320vc5509a型dsp的cpu采用什么寄存器

网友J:
TMS320VC5509A的核电压用1.8V和1.6V影响大吗

网友K:
DSP5509需不需要仿真器?

网友L:
dsp5509怎么通过emif口采集am数据

网友M:
DSP TMS320C5509A最小系统包含哪些部分啊

网友N:
DSP用仿真器时,烧不进去程序怎么回事?

网友O:
怎么样把AD采集的数据通过DSP写入SDRAM

网友J:
C5000系列属于低成本、低功耗、高效率型

网友O:
想用DSP做音频方面的处理

网友N:
推荐几款合适的DSP开发板。主要用于语音识别

网友M:
dsp不用的gpio管脚设置成什么工作模式

网友L:
TMS320VC5509CPU内部有一个什么端口的DNA外设

网友K:
dsp5509烧写进flash程序怎么对比

网友J:
C6000系列属于高性能的类型,其性能是C5000系列的数十倍。

网友I:
能够对输入时钟CLKIN进行倍频后作为CPU时钟

网友H:
TMS320VC5509A如何烧写

网友G:
能不能建立TMS320VC5509A的工程

网友P:
求推荐一本详细介绍TMS320VC5509A芯片的DSP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