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哪款MCU的SPI接口能到百兆以上速度

楼主(2016-05-18):
有哪款MCU的SPI接口能到百兆以上速度,谢谢。

网友A:
没有,电学常识告诉我,这个真没有!
100M ?脉冲波形都变了啊。这么高的速度,都是用正弦波传送的,在正弦波上调制多相信号,才能做到这么高的速度。

网友B:
70M的SPI用过

网友C:
SPI要这么高的速度做什么用呢?

网友A:
几厘米的传送距离?

网友A:
30M以上的,其实用价值就不大了。再高了,几个厘米就不能用了。

网友D:
SPI频率这么高,MCU的主频得多高才行?

网友E:
446/469?

网友E:
QSPI好像可以到100M

网友A:
引用 网友E:
QSPI好像可以到100M

那是1次传送4位。25M时钟,就能做到100M的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是1次传送4位。25M时钟,就能做到100M的速率。

100M时钟,一次可传送8位。。。。。大约800Mbps

网友E:
还支持DDR。。。。。接近再加一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厘米的传送距离?

大约有个7、8厘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M以上的,其实用价值就不大了。再高了,几个厘米就不能用了。

30M太低了,SPI闪存、W5500等都在七八十M以上

网友F:
千兆网,rgmii,125M时钟,4bit数据

网友G:
STM32好像没有;

网友H:
50兆速度的有没有

网友I:
100Mbit/s还是100Mhz?
QSPI符合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B:
30M太低了,SPI闪存、W5500等都在七八十M以上

中文版W5500的Datasheet 章节:5.5.4 SPI 时钟 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即使理论设定值速率为 80MHz,但是高速信号在受电磁串扰和长信号线的影响下可能会失真。目前实
测具有稳定波形的速率,至少能够保证为 33.3MHz。

网友J:
我用LPC54102可以跑50M,手册说明可以跑7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