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有哪款MCU的SPI接口能到百兆以上速度

楼主(2016-05-18):
有哪款MCU的SPI接口能到百兆以上速度,谢谢

网友A:
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快的SPI来通讯, 百兆你用网卡啊

网友B(2016-07-07):
達到這速度的ARM , DSP, FPGA太多了
首先你要說說你的應用
比如聯發科的方案中的ARM都能達到這速度
FPGA自己做SPI接口也能達到

如果單純說MCU,單片機這種
STM32F40x系列的可以到42Mbit/s
The STM32F40x feature up to three SPIs in slave and master modes in full-duplex and
simplex communication modes. SPI1 can communicate at up to 42 Mbits/s, SPI2 and SPI3
can communicate at up to 21 Mbit/s. The 3-bit prescaler gives 8 master mode frequencies
and the frame is configurable to 8 bits or 16 bits. The hardware CRC generation/verification
supports basic SD Card/MMC modes. All SPIs can be served by the DMA controller.
The SPI interface can be configured to operate in TI mode for communications in master
mode and slave mode.

其餘的可能要搜一搜datasheet 或者直接問FAE

网友C:
也是,SPI的速度,达不到那么快的。

网友D:
SPI一般只是配置接口,不适合高速传输。即使真有百兆以上速率的,信号质量和时序也不好做

网友E:
ST的新MCU有支持双通道QSPI还支持DDR,时钟频率更可以超过100M,速度那是灰常的快,只可惜它的MCU并不很强,这么大的带宽似乎是小马拉大车

网友F:
有的spi可以有几根数据线,相当于并行操作的。我用过mcu的spi可以配置成4根DI,4根D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