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锂电池可以工作到85度吗?

楼主(2016-05-18):
一般锂电池充电温度0~50度,放电温度-20~60度。
看锂电池的放电曲线,在-20度放电时,2000mAh的容量衰减到1600mAh,在40度时没什么衰减。
那么,在40度以上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的产品是汽车电子,工作温度范围-40~85度,锂电池能工作在85度的环境吗?
不行的话有没有特制的高温锂电池呢?

网友A:
80坚决不行,有没有高温的我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坚决不行,有没有高温的我还不知道

为什么不行呢, 是因为高温会导致起火,还是因为高温导致容量衰减的厉害,还是其他呢?

网友B:
80应该不行,好像到50都很危险了.
我记得现在充电电池里面电解液都含水,而电池充放电的时候温度会更高,温度高了好像说是电池内部压强会增大,安全阀会打开,有些电池安全阀没设计好的就会爆炸.

网友C:
有高温锂电池的,淘宝上看到过

网友D:
可能要特种电池才行

网友E:
有高温锂电池。可以工作到100C以上

网友F:
必须严格按照电池手册所载的工作温区使用,不能超限工作。对锂电池而言,温度过低容量会明显下降,甚至会对电池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而超高限工作则十分危险,而且是容量越大越危险。磷酸铁锂电池的高温性不错,不过一般的也只能到75摄氏度,更高的需要使用特制的高温电池,或者采用良好的降温措施。

网友G:
问厂家不就行了。

网友H:
特制的锂电池也顶不住,70度就是极限了。军标里也就是做到70度环境温度试验,高温对电池性能伤害很大。

网友I:
电动车里的电池难道是特殊的高温电池,那会不会很贵?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电动车里的电池难道是特殊的高温电池,那会不会很贵?

BYD的纯电动车换一次电池据的士师傅说要八~九万

楼主:
我是在找不同的方案,包括铅酸电池,镍镉电池,镍氢电池以及锂电池,汽车应用环境温度范围广且注重安全,所以各种方案都比较下。目前有厂商推荐其锂电池可在-40到90度放电,有点不太相信。

网友K:
一次性的锂亚电池,一般的可以到高温85度。最高有160度呢

网友L:
要专用高温电池才可以的

网友M:
记得搞汽车防盗的时候搞过,超过65°能放电,但充电容易热失控。

网友N:
80不行的

网友O:
不知道楼主是要工作温度还是放置温度 如果过标的话 工作温度70度 放置温度高点 我们做的汽车产品是这样的 可以找高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楼主是要工作温度还是放置温度 如果过标的话 工作温度70度 放置温度高点 我们做的汽车产品是这样的  ...

是工作温度

网友C:
汽车上的产品,尽量用电瓶的电好了,就不用考虑电池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上的产品,尽量用电瓶的电好了,就不用考虑电池的事了

是一个紧急呼救系统,正是考虑汽车主电掉了之后的情况,需要用备用电池来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一个紧急呼救系统,正是考虑汽车主电掉了之后的情况,需要用备用电池来供电。 ...

把电池装到温度不高的地方,比如车底,然后用导线连接到你的呼叫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