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LOG114**UT信号和其他输出信号不稳,噪声严重

楼主(2016-05-18):
购买的LOG114的EV板,测试下LOG运放的效果。
1.首先板子上的I2电流是固定的 Vref-Vbias=0.5V  再串一个1M电阻,I2就是500nA.(都是EV板固定的焊接好的)
2.为了证实官方给出的测试I1的公式,我这边I1首先也是通过Vref-Vbias=0.5M再串一个1M电阻测试的,测试结果Vlogout=Vbias=2.0V,也符合公式Vlogout=0.375*log(I1/I2)+Vbias 这个公式,将1M电阻替换成10M,I1=50nA时,测试Vlogout的输出也是1.6几V的样子 ,都符合逻辑。
3.然后问题来了, 为了严谨起见,我用示波器引脚勾住Vlogout,查看示波器,发现信号竟然是好多毛刺构成,从0~2.5V这个样子的毛刺群构成,我傻了  ,这样的话 我传感器怎么才能采集到好数据呢。我测试了其他输出VOUT脚,也是好多毛刺。  请问是什么情况,板子发过来就是坏的吗  还是就是这样的。
我的应用是采集很微弱的光,产生的信号可能是pA级别的,这样能应用吗?

网友A:
实在看不到你的图片, 直接贴图上来吧, 别用 QQ 空间的图

网友B:
图片以附件方式上传,qq是不允许外链图片的。

楼主:
这样OK 么

楼主:
是这样的,我对TI的EV板子说明书也是醉了,芯片上分明是给出这样的公式  V**UT = 0.375 × log(I1/I2)  ;到了EV板的说明就变成了 V**UT = 0.375 × log(I2/I1)另外光电二极管接法也和芯片规格书给出的不一致,都是芯片规格书的是对的;而且芯片规格书给出的应用电路是已I1作为参考电流,I2作为待测电流,而EV板规格书给出的与EV板的相反,I1作待测电流,I2作为参考电流。但不管怎么说,根据公式都能推算出另一路待测电流的,问题就是用EV板测试时,当I1<I2时,出来的V**ut 电压就有毛刺,I1越小,毛刺越厉害,即使V**ut脚挂电容也没吊毛用,但是EV板既然这么搭,肯定是测试过的啊,都是照着他的电路来的。当I1>I2时 就基本没毛刺了,我想大家是不是应用时都是I1>I2的情况,我今天会试下飞线 ,搭一个这样的电路看看。

真希望TI有电话的技术接口。再附上log114和EV板的说明书。

网友A:
芯片上分明是给出这样的公式  V**UT = 0.375 × log(I1/I2)  ;到了EV板的说明就变成了 V**UT = 0.375 × log(I2/I1)
原因是:
光电二极管接法也和芯片规格书给出的不一致  芯片规格书给出的应用电路是已I1作为参考电流,I2作为待测电流,而EV板规格书给出的与EV板的相反,I1作待测电流,I2作为参考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分明是给出这样的公式  V**UT = 0.375 × log(I1/I2)  ;到了EV板的说明就变成了 V**UT = 0.375  ...

不是哇,I1,I2是芯片引脚流入电流,公式 V**UT = 0.375 × log(I1/I2)  是根据芯片里面的运放搭建计算出来的,我万用表实测EV板的情况,也是符合这个公式的,所以而不是EV板自己给出的公式,而且安装EV板二极管接法,根本出不了电流I1,反接才OK ,我感觉EV的说明书是made in china. 好粗糙的感觉。   另外也芯片规格书有I1,I2都采用光电二极管的电路,来对比I1,I2,没有参考电流了。如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分明是给出这样的公式  V**UT = 0.375 × log(I1/I2)  ;到了EV板的说明就变成了 V**UT = 0.375  ...

I1引脚介入里面的运放A1;I2接运放A2,都是对应好的,关键现在他们的板子我测试,毛刺真的很大ADC这样是无法采集准确的,以后还要靠他分辨不同波长的的光谱呢,这样子咋能行呢。

网友A:
嗯, 这个毛刺, 确实是个问题, 只是不值得呈啥样?
从电路的角度看, 我找不出产生毛刺的原因.  不值得这个信号源 (传感器出来的 I1, I2 有没有出现毛刺)? 是否先测一下.
另外, 是不是干扰或噪声引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这个毛刺, 确实是个问题, 只是不值得呈啥样?
从电路的角度看, 我找不出产生毛刺的原因.  不值得这个信 ...

先不考虑传感器做信号源的情况了,我先是I1,I2都选取基准电压除以电阻的方式来获取,I1=500nA,I2=50nA,就开始有毛刺了,这边的毛刺用电容还能过滤下,但是I2的电流越小,基本上传感器的应用电流在pA级别,很微弱的光,那时的毛刺基本就像方波了,再咋也虑不掉。
我后来在EV板子上改电路,参照LOG114芯片说明书的方式连接线,结果还是有毛刺,出现毛刺和EV板的情况相反,V**ut在>2.5V时(I1>I2时)毛刺出现,我在想 是不是I1、I2电流越小,越容易引起干扰,造成输出震荡的波形,因为输出V**ut经电容滤波后是有规律的畸形正弦波,频率大概5Khz ,当电流小到一定程度  ,op是不是都不行了,虚断性能其实也是有流进电流的。看了一篇硕士文档,也是讲测微弱光信号的,里面的知识以我目前吸收不了,什么频率响应,阶跃响应,分布电容。。。最后也没给出明确公式。但我想既然买了现成的LOG114芯片,又有EV板,应该很容易实现才对啊,毕竟一颗芯片就100,一个板子就500了。好**的感觉。

网友A:
我还是没有看明白, 你分析了一通问题的可能性, 分析得头头是道.
下一步, 就是实际解决问题, 先验证你的分析情况, 再想解决办法. 这一步却没有看到.
另外, 不知道你用的供电是什么电源, 会不会这噪声就是从电源里引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没有看明白, 你分析了一通问题的可能性, 分析得头头是道.
下一步, 就是实际解决问题, 先验证你的分析 ...

这个问题头太大,原来弱信号这么难采集,以前接触最多也就uV级的小信号,这里竟然是pA级的信号。
电源目前是USB  5V供电,和 固伟的可调数字电源 供电都试过,用示波器测了下,固伟的纹波竟然比USB的还多,USB 5V从示波器上看 已经很稳定了,后级EV板上也有4.7uF和1uF的滤波电容。

还有,后来I2路用50G的电阻,电压直接5V,I2=50pA, I1用光电二极管,二极管的内阻也有几十G的说,V**ut的信号用10uF大电容滤波后的波形竟然是50Hz。难道工频进得来,示波器上一点看不出啊,用固伟和USB供电 ,都是这样。 如果是工频干扰,那是不是在 供电部分加工模电感效果会好。也得试,手头也有log2112,是差分供电,但原理和log114也差不多,我这边也只能按照规格书再做块PCB试试 log2112的状况了。

网友A:
嗯, 这才是面对弱信号处理的测量和分析状态.
不过你的猜测和分析都有可能.  验证和排除往往更重要. 这也是工程上产品研发真正要做的事情.
对于这么弱信号的检测, 你可能需要更专业的微弱信号检测设备.
支持和进一步关注中.

网友C(2022-01-19):
搜索LOG114看到了你这个几年前的帖子,请问后来LOG114的应用解决没?我也是买了个开发板,测试采集的值不理想,想看看能不能借鉴下(如果能解决,可以有偿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