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供电采用AC24与DC24的区别

楼主(2016-05-18):
各位大虾,小弟在做485通信的一个项目,看到有厂家采用AC24V给下面40几个终端供电,这里就不明白了,为啥采用AC供电呢,终端还是要转换成DC的,不是浪费吗?难道是为了485的共模?不太明白!
请大虾回复下呵呵!!!

网友A:
具体原因问厂家
一般来说AC输入保留下来的优点就是:接AC和DC都能工作.接反了不会烧.输入的AC可以用于小电流的倍压,产生一个驱动电压什么的很方便.

网友B:
没接触过这个东西,随便推测两点:交流可以通过变压器方便滴升降压,直流不行。交流两根线可以随意互换,不会烧,直流不行。

网友C:
希望能看到反馈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