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h桥,电机两端连接到单片机管脚,求教是啥作用!

楼主:
看到别人设计的一个板子,
电机直接通过100k电阻连接到单片机io口上,这是检测什么的呢?mos管检测?
求教大家。。

网友A(2016-05-18):
干过这事,脉冲测速

楼主:
谢谢ls回复,四个MOS管是单片机MCU输出的,MCU自己知道速度,为何还要检测。
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过这事,脉冲测速

测速原理能简要说一下吗

网友B:
故障检测,MOS驱动管坏了可以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