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关于稳压芯片的问题希望大伙给科普下

楼主(2016-05-18):
如上图,为什么有些型号的稳压芯片这个引脚是地,有些又是电压输出呢。
感觉不太能理解为什么用这个引脚作为电压输出,因为对于贴片封装的电路铺铜网络又是GND的时候散热很是成问题啊
哪怕是直插式的,到时候装个散热片,那么大面积的电压输出裸露在外面,不小心碰到个地或者其他电压比较低的地方就麻烦了,
毕竟测试阶段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网友A:
这种封装没见过是电源输出的
况且 即使有 这种封装的一般都会背个散热片
垫个导热绝缘片的
不会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封装没见过是电源输出的
况且 即使有 这种封装的一般都会背个散热片
垫个导热绝缘片的

LM79系列的好像都是这种类型的   应该蛮常见的吧

网友B:
加垫子隔离开

网友C: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就如同原来手机的充电插头一样 什么规格的都有  现在电子生产厂家就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