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看97年的硬盘什么样

楼主(2016-05-18):
希捷ST32122A当年可是一千多啊,大家知道有多大容量吗?
缓存:128MB
单碟容量:1GB
盘片数量:2片 [1]
基本参数
适用类型:2.11GB/4500转/128KB缓存
硬盘容量:2.11GB
盘片数量:2片
单碟容量:1GB
磁头数量:4个
缓存:128MB
转速:4500rpm
接口类型:ATAPI-IDE
外部传输速率:33.3
内部传输速率:87.8
平均寻道时间:12
平均无故障时间:300000

网友A:
拆昆腾的大脚,那才叫帅.

网友B:
开头第二行看到

缓存:128MB

我还在想,MD,现在2TB的机械硬盘缓存才有128MB吧?那个年代内存有那么便宜吗?

xwj
实际应该是128KB缓存。不要相信Z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头第二行看到

缓存:128MB

是这么写的。

97年,两条8M的EDO内存,620大洋

楼主:
全拆了,好玩。

网友C:
很漂亮,当年的做工也不错

楼主:
看来当年这个硬盘没少花钱。。被我拆零碎了。。

网友D:
反正现在也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现在也没有用了

你说对了,当年再好也没用了。

网友E:
好玩,好玩。

网友F(2016-06-28):
有谁知道这个盘是什么材质的,好漂亮

网友F:
感觉可以废物利用,用来做转速测量模拟装置,要是能将它做成转速可控自由调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谁知道这个盘是什么材质的,好漂亮

据说是铝合金

楼主:
盘片材料
盘片在工作与运输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力的作用,如盘片的重力、盘片的随主轴高速旋转而产生的离心力,高速旋转时硬盘内空气湍流对盘片的作用等;在硬盘运输与携带过程中还会由于各种机械震动而使盘片受到冲击。特别是笔记本电脑和其它使用硬盘的手提式电脑中,盘片除了受到正常的接触启动/停止过程所带来的作用力外,磁头对盘片的冲击还会由于外界的震动而极度增大。这就要求盘片具有非常好的表面硬度和抗冲击性。在整个盘片中,由于磁性层、衬层、润滑层都是薄膜结构,基本上不具备必要的力学性质,因此盘片的机械性能主要由基板提供。因此选用的基板材料必须具备一定的力学强度与表面硬度。[2]
盘片以较高的转速旋转有利于硬盘快速读取与写入数据,但随转速的提高,硬盘内空气湍流对盘片的作用会急剧增大,盘片在此作用下会产生不规则振动,这种振动对盘片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并且振动的振幅随主轴转速增大而增大,当转速增大到一定程度时,盘片会扭曲变形,是整个硬盘损坏。目前普通硬盘的转速为5400转/分钟,部分高档硬盘转速已达到7200转/分钟,IBM公司及日本日立公司等都发布了转速达到2000转/分钟的硬盘,下一步转速将项向14000转/分钟发展,那时盘片受到的作用力将更大。由于材料的抗弯性能及共振频率与弹性模具有关,为了得到较高的转速,基板材料需具有较大的弹性模量。[2]

Al合金基板材料

  硬盘大部分都是采用Al合金基板。Al合金退火后,其硬度仅为0.9GPa,弹性模量仅为70GPa。因为Al合金自身的力学性能不够,无法抵抗磁头高转速带来的力学冲击,所以在Al合金上增镀了一层NiP来增强其力学性能。[2]

但是NiP层表面结构凹凸不平使得磁头的飞行高度无法降得太低,当硬盘磁盘表面具有波度时,磁头就会随着高速旋转的存储器硬盘的波动上下运动[3-4] 。如果波度超过一定的高度时,磁头就不再能随着波度运动,它就会与磁盘基片表面碰撞,发生所谓的磁头压碎,导致磁盘设备发生故障或读写信息的错误。另一方面当存储器硬盘表面上存在数微米的微凸起时也会发生磁头压碎,相反,当硬盘表面存在凹坑时就不能完整地写入信息,由此导致所谓的“比特缺损”或信息读出的失败。最近为了适应超高存储密度,磁头与硬盘磁面之间的距离已经减小到10nm以下[5] 。因此,在盘片表面抛光中,就要求制造出能够使磁头浮动高度更小、没有突起、划痕和凹坑的光滑表面。[6]

玻璃基板材料
为了进一步提高硬盘驱动器的性能,人们希望得到一种更好的基板材料。玻璃,作为一种均匀致密的非金属材料,首先被人们选为NiP/Al基板的候选者。玻璃的刚度比铝合金大,适于制造薄盘,且可省却NiP层的涂覆。最重要静是玻璃宏观均匀的,在抛光过程中无塑性形变,能够得到非常光滑的表面,这就保证磁头飞行高度可以做得更低,从而为提高盘片面积密度提供可能[7]
但由于玻璃是一种脆性材料,应用于高速旋转驱动器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玻璃表面裂纹扩展造成玻璃开裂的可能性。通过离子交换可以在玻璃表面产生一个压应力层,从而钝化裂纹尖端,阻止裂纹扩展,为了改进玻璃基扳的缺陷,人们又考虑采用微晶玻璃作为硬盘基板。微晶玻璃通过对特定化学组成玻璃的控制晶化而得到的多相固体。微晶玻璃具有高均匀的显微结构,无气孔且在玻璃向微晶玻璃转化过程中体积变化小,因此它具有优良的表面特性、力学性能、热稳定和化学稳定性,其强度与韧性都比其母体玻璃好;同时微晶玻璃的一个特点是其性能不仅与原始玻璃的化学组成有关,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玻璃的热历史,这使得其各项性能在很大范围内具有可调节性,有利于满足不同环境的要求。

网友G:
我的第一个硬盘是10M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盘片材料
盘片在工作与运输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力的作用,如盘片的重力、盘片的随主轴高速旋转而产生的离心力 ...

版主专业!小小一个硬盘,涉及到了材料技术、机电技术、结构力学,真是现代科学的结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主专业!小小一个硬盘,涉及到了材料技术、机电技术、结构力学,真是现代科学的结晶啊 ...

是啊,以前不懂,后来专门查了资料,盘片非常平整光滑,贴一起,大气压强就分不开,而且非常光亮,比镜子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