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SPI接口反无反应,不知道哪个地方设置不对,求解。

楼主(2016-05-18):
芯片选用的是新唐20PIN的M058S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TxData, u32RxData, Time_count;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GPIO_SetMode(P1, BIT0 , GPIO_PMD_QUASI);
          P10=0x00;
    /* Init SPI */
    SPI_Init();
    Time_count=1000;
          while(1)
                     {
                     if(SPI0->STATUS & SPI_STATUS_RX_EMPTY_Msk == 0)
                        P10=0x01;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22.1184  MHz HIRC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CLK_EnablePLL(CLK_CLKSEL0_HCLK_S_HIRC, FREQ_25MHZ);//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and set HCLK divider to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1));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CLK_SetModuleClock(SPI0_MODULE, CLK_CLKSEL1_SPI0_S_PLL, MODULE_NoMsk);

    /* Enable SPI0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SPI0_MODULE);// S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SET SWITCH;SPI_NSS************
         //*******SPI_CLK;SPI_MISO;SPI_MOSI************
      SYS->P0_MFP = SYS_MFP_P05_MOSI | SYS_MFP_P06_MISO | SYS_MFP_P07_SPICLK;
      SYS->P1_MFP = SYS_MFP_P10_GPIO| SYS_MFP_P14_SPISS;
}

void SPI_Init(void)
{
    /*---------------------------------------------------------------------------------------------------------*/
    /* Init SPI                                                                                                */
          SPI_Open(SPI0, SPI_SLAVE, SPI_MODE_3, 8, NULL);//
}

程序

网友A:
你用spi测试,只输出一个0x55,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clk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