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SINA33 -IIC驱动开发

楼主(2016-05-18):
一、I2C总线工作原理
I2C总线是由数据线SDA和时钟SCL构成的串行总线,各种被控制器件均并联在这条总线上,每个器件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识别,可以作为总线上的一个发送器件或接收器件(具体由器件的功能决定)。I2C总线的接口电路结构如下图:
二、I2C总线的几种信号状态
① 空闲状态:SDASCL都为高电平
② 开始条件(S):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开始传送数据。
③ 结束条件(P):SCL为高电平时,SDA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结束传送数据。
④ 数据有效:在SCL的高电平期间,SDA保持稳定,数据有效。SDA的改变只能发生在SCL的低电平期间。
ACK信号:数据传输的过程中,接收器件每接收一个字节数据要产生一个ACK信号,向发送器件发出特定的低电平脉冲,表示已经收到数据。
三、I2C总线基本操作
I2C总线必须由主器件(通常为微控制器)控制,主器件产生串行时钟(SCL),同事控制总线的传输方向,并产生开始和停止条件。
数据传输中,首先由主器件产生开始条件,随后是器件的控制字节(前七位是从器件的地址,最后一位为读写位)。接下来是读写操作的数据,以及ACK响应信号。数据传输结束时,主器件产生停止条件。具体过程如图
四、源码结构介绍
drivers/i2c/目录下,包含有几个重要文件和目录:
1)文件i2c-core.c I2C子系统核心功能的实现。
2)文件i2c-dev.c :通用的从设备驱动实现。
3)目录busses :里面包括基于不同平台实现的I2C总线控制器驱动,A33平台使用的源文件为:i2c-sunxi.c
五、配置的介绍
1.sys_config.fex配置说明
在不同的sunxi硬件平台中,TW1控制器的数目也不同,但对于每一个TW1控制器来说,在sysy_config中配置参数相似,如下:
其中常用的为twi0twi1twi2twi3twi4使用时按照twi0等格式进行添加即可。
若使用哪一组i2c总线,将对应的twix_used置为1即可。
2.Menuconfig配置说明
在命令行中进行内核根目录,执行make ARCH=arm menuconfig进入配置主界面,并按以下步骤操作
首先,选择Device Drivers选项进入下一级配置,如下图所示:
然后,选择I2C support选项,进入下一级配置,如下图:
接着,选择I2C HardWare Bus support选项,进入下一级配置,如图:
选择SUNXI I2C controller选项,可选择直接编译进内核,也可编译成模块,如下:
六、I2C体系结构描述
位于drivers/i2c/busses目录下的文件i2c-sunxi.c,是基于sunxi平台实现的I2C总线控制器驱动,他的职责是为系统中5I2C总线实现相应的读写方法,但是控制器驱动本身并不会进行任何的通讯,而是等待设备驱动调用其函数。
下图是基于SUNXI平台的I2C驱动层次架构图,下图中有5I2Cadapter,分别对应SUNXI平台上的5I2C控制器。
系统开机时,I2C控制器驱动首先被装载,I2C控制器驱动用于支持I2C总线的读写。I2c_sunxi_algorithm结构体中定义了I2C总线通讯方法函数i2c_sunxi_xfer(),该函数实现了对I2C总线访问的具体方法,设备驱动通过调用这个函数,实现对I2C总线的访问;而在函数i2c_sunxi_probe()中完成了对I2C adapter的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