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ti的TPS65982 EVM板子(USB Type-C)了

楼主(2016-05-18):
包装盒,一贯的风格(还不知道这种风格有没有名字,难道叫TI黑?):

打开包装盒:

TPS65982 EVM板子正面:

背面:

一端的USB Type-C接口:

另一端的接口,这个有点偏门啊:

另外还有type_C otg+双usb 公头线:

网友A:
那是DELL笔记本的电源接口,没有DELL,只能自己又焊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DELL笔记本的电源接口,没有DELL,只能自己又焊一个了。

是啊,据说hp的好像也是这样的

网友B:
高大上啊

网友C:
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还没试呢,没电源

网友:
板子看着很酷炫啊

网友D:
那个电源线太麻烦了,没有地方找

网友:
这个板子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E:
怎么还有ps2接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还有ps2接口呢

这是电源接口

网友:
用过这种接口

网友E:
这电源接口都是哪里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接口都是哪里应用的?

dell或者hp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