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DM9000A发送数据错位的问题

楼主(2016-05-18):
最近在调试网络,用LWIP,网络都调通了。但是最近发现发送大量数据的时候,一段时候后网络就不通了,抓包发现发出来的数据都错位了,整体左移了一个字节。网上有人有同样的问题,可以检测内部发送SRAM的读指针来判断是否发生错位。但是搞了很久,根本没有发现什么规律。百度有一个人提到用下面的方法来检测,但是看不懂,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的。

贴上别人的方法:
最后DAVICOM公司提供的0X22、0X23寄存器规律如下:
 复位后TMP_counter  = 0
每次发送后 TMP_counter = TMP_counter + transmit_byte_cnt + transmit_byte_cnt[0]
 发送时
 If(begin_to_TX)
    TX_PTR = TMP_counter & 0xffC;
 Else if(read_next_dword_fm_memory)
TX_PTR = TX_PTR + 4;
 发送完成后
计算的TX_PTR和0X22、0X23寄存器取出的值偏差在4或8。
 采用这个计算方法,修改了驱动程序,每次发送前检查一下上次发送TX_PTR的计算值与0X22、0X23寄存器取出的值偏差是否是4/8,如果不正常则复位。

网友A:
这个长时间的运行会不会导致丢包的情况发生呢

楼主:
正常的时候不会丢包,错位了以后,就全部收不到了

网友B:
是不是用的晶振作为时钟源啊,晶振如果不准的话,你运行久了就会波特率出错

楼主:
应该不是,我已经观察到了写入寄存器地址的增加和我写入的数据长度不一致

网友C:
需要参考的驱动吗,我发你一份

网友D:
建议你用示波器抓下波形看看,

网友E:
时钟频率不同步,晶振精度不够,最好用数显器量下看下小数点后三位是否三个零,或三个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