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ul gpio管脚SNVS_TAMPER0~9 无反应

楼主(2016-05-18):
(图片)

楼主:
root@imx6ulevk:~# cat /sys/kernel/debug/gpio
GPIOs 0-31, platform/209c000.gpio, 209c000.gpio:
gpio-9   (VSD_3V3             ) out lo
gpio-19  (2190000.usdhc cd    ) in  hi

GPIOs 32-63, platform/20a0000.gpio, 20a0000.gpio:

GPIOs 64-95, platform/20a4000.gpio, 20a4000.gpio:
gpio-66  (K1                  ) in  hi
gpio-85  (K3                  ) in  hi
gpio-86  (K4                  ) in  lo
gpio-87  (K5                  ) in  lo
gpio-88  (En4                 ) out lo
gpio-89  (K7                  ) in  lo
gpio-90  (LED1                ) out lo
gpio-91  (LED2                ) out lo
gpio-92  (LED3                ) out lo

GPIOs 96-127, platform/20a8000.gpio, 20a8000.gpio:
gpio-119 (?                   ) out lo

GPIOs 128-159, platform/20ac000.gpio, 20ac000.gpio:
gpio-135 (spi32766.0          ) out lo
gpio-136 (?                   ) out lo
gpio-138 (spi4.15             ) out lo
gpio-139 (spi4.15             ) out lo

GPIOs 248-255, spi/spi32766.0, 74hc595, can sleep:
root@imx6ulevk:~# cd /sys/class/gpio/
root@imx6ulevk:/sys/class/gpio# ls
export       gpiochip128  gpiochip32   gpiochip96
gpiochip0    gpiochip248  gpiochip64   unexport
root@imx6ulevk:/sys/class/gpio# echo 131 > export
root@imx6ulevk:/sys/class/gpio# ls
export       gpiochip0    gpiochip248  gpiochip64   unexport
gpio131      gpiochip128  gpiochip32   gpiochip96
root@imx6ulevk:/sys/class/gpio# cd gpio131
root@imx6ulevk:/sys/class/gpio/gpio131# ls
active_low  direction   power       uevent
device      edge        subsystem   value
root@imx6ulevk:/sys/class/gpio/gpio131# cat direction
in
root@imx6ulevk:/sys/class/gpio/gpio131# echo out > direction
-------gpio_ensure_requested  in!
root@imx6ulevk:/sys/class/gpio/gpio131# cat direction
out
root@imx6ulevk:/sys/class/gpio/gpio131# cat value
root@imx6ulevk:/sys/class/gpio/gpio131# echo 1 > value
root@imx6ulevk:/sys/class/gpio/gpio131# cat value

楼主:
看了下原理图 SNVS_TAMPER0~9  被用做BT_CFG4[0]~BT_CFG4[9] 并且被下拉 连接 不知道 是不是这里导致的

楼主:
对着 imx6ul官方的板子看了下 官方的板子如下图
官方的板子 BT_CFG4[0]~BT_CFG4[9] 和 LCD_DATA16~23 复用  并且被下拉 连接 这一点 也不是很理解 有知道的麻烦解释下 谢谢

楼主:
  MX6UL_PAD_SNVS_TAMPER0__GPIO5_IO00         0x17059

试了多种配置 仍不能见效  0x79 或者 0x80000000 或者 0x70a1 或者 0x4001b8b1 都不行

楼主:
一个网友提示 要在uboot下面 通过fuse指令 根据上面的表格 设置SNVS_TAMPER0 ~9  为普通io。 暂时还没实验,看着问题也确实是这样。先做个记录,回头试下。知道的网友希望能更多的讨论下。

楼主:
=> fuse ?
fuse - Fuse sub-system

Usage:
fuse read <bank> <word> [<cnt>] - read 1 or 'cnt' fuse words,
    starting at 'word'
fuse sense <bank> <word> [<cnt>] - sense 1 or 'cnt' fuse words,
    starting at 'word'
fuse prog [-y] <bank> <word> <hexval> [<hexval>...] - program 1 or
    several fuse words, starting at 'word' (PERMANENT)
fuse override <bank> <word> <hexval> [<hexval>...] - override 1 or
    several fuse words, starting at 'word'

在Uboot 里面 可以找到 fuse的命令 这个资料貌似比较难找啊 有比较熟悉的网友不 介绍下

网友A(2017-02-16):
还没有搞过imx6ul,等楼主分享经验,学习......

网友B:
SNVS tamp pin 的使用, 需要在fuse 中先enable tamp pin 作为 GPIO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