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R8,RAM只能用2KB,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18):
大家看我的图,当我的buf是50BYTE时,编译显示我RAM占用了2010KB(图1)。

当我将buf改成,88BYTE时,编译显示我占用了2048KB的RAM(图2),

但当我的BUF增加1字节时,奇迹发生了,显示我的RAM超了。这样算下来,我的RAM不是增加了1字节,还是0x6ff的字节,这是怎么回事?
STM8L052的RAM不是有4KB吗?

我又看了看STM8L052R8的数据手册,看到它的RAM位置在0x0000-0x007ff,算的大小应该是2KB,可它标的确是4KB.如下图
然后后面的表格中写道它的大小是从0x00000-0x001000,大小应该是4KB.
那它的RAM位置究竟应该是哪里?

网友A:
位置不对

网友B:
看看是不是IAR中芯片选型选错了,肯定是有4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IAR中芯片选型选错了,肯定是有4k的

没有选错。而且你看我下面的DATASHEET截图,为啥memory map和表格不一样呢?

网友B:
估计是STM8L052R8的datasheet的图有误,我看了一下图,居然和STM8L052C6的是一样的,你看一下最高的地址只到0xFFFF,明显有误

网友C:
是不是就2K?还是另有隐情?选择对地址了吗?

网友D:
楼主的用户手册是哪里下的,可信度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