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M3怎解决

楼主(2016-05-18):
如题,在开发中就出现过这个问题的,当时软硬件上都全面检查了,但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软件开发环境中的设置有问题的还是?

楼主:
这个大家有啥好的解决办法的帮我分享下的啊,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的不是不可解决的啦,在设置开发编译环境的时候多注意一些细节的即可的

网友A:
一般来说,Jtag模式下,主要是芯片大小选错,出现这处问题通常是MDK中的Flash的编程算法没有配置或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A:
在主菜单中打开Flash->Configure Falsh Tools配置窗口,切换到“Utilities"页。按“Setting"按钮进入“Flash download setup"配置窗口,然后一路按“OK”按钮退出配置窗口。在“Flash download setup"配置窗口点击“Add”按钮进入“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lthm"窗口,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lthm"窗口,根据你实际使用的芯片选择。。。

网友A:
在SWD模式下,Debug菜单中,Reset菜单选项(Autodetect/HWreset/sysresetReq/Vectreset)默认是AutoDetect,改成SysResetReq即可。

网友B:
这个根据楼上的解释的我大致的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主菜单中打开Flash->Configure Falsh Tools配置窗口,切换到“Utilities"页。按“Setting"按钮进入“Flas ...

按照这样的设置可以么?

网友D:
可以用专用下载工具试试

网友D:
把芯片重置下,然后再试试

网友E:
没有遇到过,看下

网友F:
这个主要是在编译环境中的设置细节上的问题的。

网友G:
这个先把芯片重置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