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 为什么if会无视掉条件?

楼主(2016-05-18):
我的程序是这个样子的
         if (succeed_flag==1)
         {        i=outcomeH*256+outcomeL;
                distance=(int)((i*0.034)/2);
         }
                else
                {
                distance=0;
                }
         if(distance<15)
        {
     RUN=0;
         BEEP=1;
        }
          }

楼主:
他直接无视掉(distance<15
直接往下执行了
怎么回事?

楼主:
i是暂时将tho thl放在里面的一个函数

网友A:
能不能看到反汇编呢

网友B:
显然,最后一个花括号没有配对。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2^6;          //蜂鸣器
sbit RUN=P2^5;          //直流电机
sbit Trig=P1^5;  //555使能端
sbit Echo=P1^6;  //接受端
void startset(void);
unsigned char outcomeH,outcomeL,i;
bit succeed_flag;

void main (void)
{         uint distance;
        startset(); //初始化

        while(1)
        {         EA=0;
                Trig=1;
                Delayus(20);
                Trig=0;
                while(Echo==0)
                succeed_flag=0;
                EX0=1;                   //打开外部中断
                TH0=0;                   //定时器0清零
                TL0=0;                   //定时器0清零
                TR0=1;                   //启动定时器0
                TF0=0;
                EA=1;

         if (succeed_flag==1)
         {        i=outcomeH*256+outcomeL;
                distance=(int)((i*0.034)/2);
         }
                else
                {
                distance=0;
                }
         if(distance<15)
        {
     RUN=0;
         BEEP=1;
        }
          }

}

void startset(void)
{        TMOD=0x01;   //方式1
        TR0=1;                 //启动定时器0
        TH0=0;
        TL0=0;
        BEEP=0;                 //关蜂鸣器
        RUN=1;                 //开电机
        EA=1;                 //开启外部总中断
}

//外部中断0,用做判断回波电平
INTO_()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是0号
{
                outcomeL=TL0;//取出定时器的值
                outcomeH=TH0;
                succeed_flag=1;//至成功测量的标志
                EX0=0;//关闭外部中断
}

timer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中断是1号
{
        TH0=0;
        TL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最后一个花括号没有配对。

那个只是部分的 完整的我发了 可以帮我看下哪里出错了吗

楼主:
那个只是部分的 已经发了完整的
可以帮我看下哪里出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看到反汇编呢

..不会汇编 只有刚入门的c语言水平
完整版发上去了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肯定是值太小了,条件成立。把值打印出来就明白了。

网友E:
<10,<1,<0.0001多试几个数就知道大概distance在哪个范围,肯定不是无视掉了

网友F:
编译器比你的程序可靠性高一万倍不止,先查你的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X(distance) = 255 * 0.034 / 2 = 4
if(distance < 15) 恒成立。

那应该怎么写? th0 tl0的值怎么转换出来= =
我在网上都找不出来
我是用来测量超声波距离的
大神求解!

楼主:
但是我想让他距离小于15cm的时候就报警
这该怎么做?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想让他距离小于15cm的时候就报警
这该怎么做?

i 是个 uchar  型,你让它存16位的数,不出错才怪

解决办法: uint  i;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编译器比你的程序可靠性高一万倍不止,先查你的程序吧

确实,出问题最先查找的就是程序问题,不要怀疑编译器。不是编译器不会出问题,而是一般让编译出的问题都是程序造成的。请先考虑自己的程序。

网友J:
i是无符号数,最大=255
(i*0.034)/2 最大=4
所以if条件永远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J:
i是无符号数,最大=255
(i*0.034)/2 最大=4
所以if条件永远成立

那该如何修改?我想让他距离小于15cm时候 停止RUN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实,出问题最先查找的就是程序问题,不要怀疑编译器。不是编译器不会出问题,而是一般让编译出的问题都 ...

enen 受教了!

网友K:
unsigned char outcomeH,outcomeL,i;

i=outcomeH*256+outcomeL;

用一个unsigned char 的i去存outcomeH*256这个有可能会溢出

网友L:
应该是会一直执行
RUN=0;
BEEP=1;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会一直执行
RUN=0;
BEEP=1;

是的、好像是i不够

楼主:
那该怎么改?我想让他距离小于15cm时候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unsigned char outcomeH,outcomeL,i;

i=outcomeH*256+outcomeL;

那用uint可以吗?

网友M:
distance=(int)((i*0.034)/2);的时候((i*0.034)/2)先转换为float型,然后转换为int型,这样等到第二次判断的时候,i就是int型变量了,大于15很正常啊。而且从float转换到int时会损失精度,建议全部设为float或者double型的。还有,就是在while(1)里面你在判断之前就开了总中断,可能还没有判断就再次进入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distance=(int)((i*0.034)/2);的时候((i*0.034)/2)先转换为float型,然后转换为int型,这样等到第二次判断 ...

那该如何设置中断的位置?其实那些interrupt 我弄得不是很懂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的、好像是i不够

我觉得哦,是因为
succeed_flag 一直 = 0;
导致
distance=0;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哦,是因为
succeed_flag 一直 = 0;
导致

那应该怎么弄?我定义的succeed 是bit型的
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H:
i 定义成

float  i ;

楼主:
引用 网友H:
i 定义成

float  i ;

好像我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应该是else条件那里令distance等于0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该如何设置中断的位置?其实那些interrupt 我弄得不是很懂

在if判断语句的后面开总中断,并且在if语句里面清掉success_flag,就是进一次中断就可以判断一次。

网友N:
“无视”是执行了还是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