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运放和双运放差分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
我要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来测量电池两端电压,之前用的是简单的电压跟随器,发现不充电时很准,但是有充电电流时会有0.5V的误差,不知道什么原因。
现在想着改成差分放大电路,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一个运放直接构成差分比例运算电路,还有一种是用两个运放。从图中仿真结果看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书上说一个运放组成的差分缺点1:电阻选取和调整不方便,但我觉得2个电阻更多更难调。缺点2:每个信号源输入电阻较小?实在想不通这两个缺点,求指教。

图中放大电路的电阻都是10k,选9900-10k的值是为了考虑电阻的误差,发现影响不大。

网友A(2016-05-19):
直接X宝买一个拆机的AD620或INA128.比自己搭要省钱省时间.

楼主:
不明白。。这位仁兄应该没看清楚我的问题。。我是想搞清楚图中的两种差分运放方式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X宝买一个拆机的AD620或INA128.比自己搭要省钱省时间.

AD620不是一般的贵啊。。要做产品不可能都用拆机件的。我电路中测电流就用的这个,还要测两个电压,我想自己搭差分放大电路。图中有两种方式(不是三运放构成仪表放大),上面是2个运放搭的,下面是直接1个运放差分输入,想知道可不可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620不是一般的贵啊。。要做产品不可能都用拆机件的。我电路中测电流就用的这个,还要测两个电压,我想 ...

按照经典电路搭,如果要保证性能,需要4个精密的比例电阻.如果你觉得4个精密电阻的总价再加上3个运放的价格能比一个AD620便宜,那你可以搭.
AD620之所以贵,是因为把4个精密电阻和3个精密运放一起做在里面了.
反正我们自己做东西是计算了一下,决定直接用AD620.

楼主:
问题已解决。实际测试两个LM358双运放的差分,1%的电阻可以实现。单运放差分确实不能工作,可能原因就是输入电阻小。

网友B(2018-03-08):
我也是用的这个但是 电压差小于200mv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