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模拟开关的输入信号是电流的?谢谢

楼主(2016-05-19):
(无正文)

网友A:
用干簧管的话,功耗不高,速度不快。。。也不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

能具体讲一下吗?

网友B:
模拟开关是可以通过电流的,只是要选择导通内阻小的,一般通过几百mA电流都没问题。比如4选1的SGM48780,楼主评估看看:

网友C:
好像可以用JFET自己搭.

网友D:
只要信号电流远大于模拟开关的漏电流,又小于允许的通道的最大电流,这样,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对其没有影响。

网友E(2018-10-12):
还要考虑导通内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