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14例:TIM-通用定时器定时

楼主(2016-05-19):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14. TIM-通用定时器定时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14. TIM-通用定时器定时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系统滴答定时器一般用来提供“心跳”作用,而STM32定时器最基本功能也是定时,可以设置不同
时间长度的定时。定时器除了最基本的定时功能外,定时器与GPIO有挂钩使得它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
比如可以输出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方波信号、PWM信号,同时做为输入捕获功能时,可以测量脉冲
宽度、实现电容按键检测等等。
  STM32F103ZET6总共有8个定时器,TIM1和TIM8是高级控制定时器,TIM2、3、4、5是通用定时器,
TIM6和TIM7是基本定时器。
本例程使用通用定时器产生一个1ms的基本定时。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3        PB0           LED1               已接入
  JP4        PG6           LED2               已接入
  JP5        PG7           LED3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用于为开发板
提供电源。下载完程序之后,可观察到LED1、LED2和LED3灯每1s改变一次状态,LED1和LED3同步,
而LED2与它们变化情况刚好相反。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GeneralTIM.h文件内容:#ifndef __GENERAL_TIM_H__
#define __GENERAL_TIM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 宏定义 --------------------------------------------------------------------*/
/********************基本定时器TIM参数定义,只限TIM6 & TIM7************/
#define GENERAL_TIMx                     TIM2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2_CLK_ENABLE()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2_CLK_DISABLE()
#define GENERAL_TIM_IRQ                  TIM2_IRQn
#define GENERAL_TIM_INT_FUN              TIM2_IRQHandler

//#define GENERAL_TIMx                     TIM3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3_CLK_DISABLE()
//#define GENERAL_TIM_IRQ                  TIM3_IRQn
//#define GENERAL_TIM_INT_FUN              TIM3_IRQHandler

//#define GENERAL_TIMx                     TIM4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4_CLK_ENABLE()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4_CLK_DISABLE()
//#define GENERAL_TIM_IRQ                  TIM4_IRQn
//#define GENERAL_TIM_INT_FUN              TIM4_IRQHandler

//#define GENERAL_TIMx                     TIM5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5_CLK_ENABLE()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5_CLK_DISABLE()
//#define GENERAL_TIM_IRQ                  TIM5_IRQn
//#define GENERAL_TIM_INT_FUN              TIM5_IRQHandler

// 定义定时器预分频,定时器实际时钟频率为:72MHz/(GENERAL_TIMx_PRESCALER+1)
#define GENERAL_TIM_PRESCALER            71  // 实际时钟频率为:1MHz

// 定义定时器周期,当定时器开始计数到GENERAL_TIMx_PERIOD值是更新定时器并生成对应事件和中断
#define GENERAL_TIM_PERIOD               1000  // 定时器产生中断频率为:1MHz/1000=1KHz,即1ms定时周期

// 最终定时器频率计算为: 72MHz/(GENERAL_TIMx_PRESCALER+1)/GENERAL_TIMx_PERIOD
// 比如需要产生20ms周期定时,可以设置为: 72MHz/(359+1)/4000=50Hz,即20ms周期
// 这里设置 GENERAL_TIMx_PRESCALER=359;GENERAL_TIMx_PERIOD=4000;

/* 扩展变量 ------------------------------------------------------------------*/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x;
/* 函数声明 ------------------------------------------------------------------*/

void GENERAL_TIMx_Init(void);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