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有没有低主频,正常工作时电流低于0.5mA的芯片?

楼主(2016-05-19):
公司有个产品需要低功耗,有没有1M或者2M的主频,正常工作时电流低于0.5mA的芯片?

楼主:
感觉人气不足啊,哪个论坛人多热闹?

网友A:
有啊,STM8L系列你软件设置下不就好了吗。

网友B:
很多单片机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单片机都行

比如哪些?是要正常工作的,不是单单的核心功耗,还有加上外设。能低于0.5mA?

网友C:
0.5mA算大电流了,用STM8比较好,其它的MCU也行,关键是程序如何写

网友D:
外设太泛泛  没人敢回答是或不是

网友E:
MICROCHIP,远翔,仪隆的,都行。MSP430,最好。

网友F:
0.5mA是很大的电流了,很多单片机都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mA算大电流了,用STM8比较好,其它的MCU也行,关键是程序如何写

ST的问过了,核心功耗100多uA每M,然后外设的话需要打开GPIO、TIM,也需要几百uA,感觉会超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mA算大电流了,用STM8比较好,其它的MCU也行,关键是程序如何写

一直工作,处理无线接收模块接收到的数据。不能进入STOP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做的1个ADC检测的:3V锂电池供电过升压IC到5V,加运放LM324等,待机0.1MA,工作0.15MA,进入掉电整机0.02 ...

用的是什么MCU?

网友C:
处理无线接收模块接收到的数据。不能进入STOP模式。这个就难了,RFIC收一下得10MA吧

网友C:
你找错了,应该是找低功耗的无线模块

网友H:
处理器不是耗电大户,再怎么省都于事无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错了,应该是找低功耗的无线模块

无线接收模块是低功耗的,0.33mA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处理器不是耗电大户,再怎么省都于事无补啊

是电池供电的,不亮灯的时候,静态电流消耗越小越好啊。

楼主:
因为不知道主控什么时候会有指令过来,所以MCU不能进入STOP模式,要24小时待命工作。咋整?

网友G:
用的是STC15W401AS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不知道主控什么时候会有指令过来,所以MCU不能进入STOP模式,要24小时待命工作。咋整? ...

可以中断唤醒

楼主:
用的多高的频率,用了哪些外设啊?工作功耗这么低,0.15mA?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无线接收模块是低功耗的,0.33mA的功耗。

这个是什么无线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无线模块

晶美润超再生接收电路。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楼主:
不行,因为433Mhz无线接收,就算没有指令发射过来,也能接收到杂波。唤醒没有意义。

网友G:
内部晶振6MHZ,32分频     运放LM324,5V升压QX2303

网友I:
STM32L151 RC内频工作,电流可以小到0.1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M32L151 RC内频工作,电流可以小到0.1毫安。

要解码无线接收到的数据,所以运行频率不能太低,起码要MHz级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