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机械结构

楼主(2016-05-19):
想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一种机械结构类似于弹簧的作用,可以连接两端,通过该结构的连接可以实现能量的传递,而且一端的运动相对于另一端有一点延时,有这种机械结构吗,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液压装置

网友B:
延时干啥,是缓冲或者打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干啥,是缓冲或者打滑吧

对,是有一个缓冲的作用,我是在做一个机械系统,主要是模拟两个点的运动,两个点之间的连接要用机械结构实现后一个点相对前一个点有延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是有一个缓冲的作用,我是在做一个机械系统,主要是模拟两个点的运动,两个点之间的连接要用机械结构 ...

那是直线运动还是其他啥,气缸嘛,力的大小十分方便调节,要时间可控就加个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