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蓝牙透传的问题

楼主(2016-05-19):
经常看到蓝牙透传这个词,但粗看一些蓝牙协议,并没有蓝牙透传相关的说明,只有HCI、L2CAP、SDP、RFOCMM等,我想问问有经验的,蓝牙透传是在协议中的哪一部分?

网友A:
顶一下  楼下帮忙给传授一下经验。

网友B:
蓝牙的透传模式是相对与AT指令模式来说的,是蓝牙模块的工作模式一种

网友B:
楼主是要设计蓝牙模块还是使用蓝牙模块?

楼主:
是要使用蓝牙模块,但要了解一下透传是通过什么低层的协议

网友C:
透传的模式相当于数据的直接传输的,可以以广播的模式发送数据的,数据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的。

网友D:
透明传输是指不管所传数据是什么样的比特组合,都应当能够在链路上传送。当所传数据中的比特组合恰巧与某一个控制信息完全一样时,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使接收方不会将这样的数据误认为是某种控制信息。这样才能保证数据链路层的传输是透明的。
发送方和接收方数据的长度和内容完全一致,相当于一条无形的传输线。

网友E:
透传,实际是数据传输模式,同命令模式相对,AT是其中一种命令模式。

网友F:
透传的模式相当于数据的直接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