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阿尔泰USB5935在win7系统下使用LBVIEW2014无法控制,求助!

楼主(2016-05-19):
问题详细描述如下:
1、做了个工装使用LBVIEW控制5935,当初是在XP系统下使用LABVIEW2011写的,运行正常;
2、后系统重装为WIN7 64位,LABVIEW也升级为了2014版,再次运行程序后,5935就无法控制,5935的驱动是安装也是正常的,程序也是运行正常的,可5935就是没有输出响应。(后装成WIN7 32位也不行)
3、后来又找了个XP系统,装上2014版和驱动,程序运行正常,5935响应也正常。
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要在5935的驱动上做**,看他是否支持win7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5935的驱动上做**,看他是否支持win7系统

嗯应该是驱动问题,重装回XP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应该是驱动问题,重装回XP就好了

你可以找到5935针对win7的驱动,安装后应该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