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Lemaker guitar】【3】VNC远程桌面

楼主(2016-05-19):
刚刚尝试了一下VNC远程桌面,终于看到桌面了,官方步骤很清晰,新手可以看下过程,大神可以略过了!
官方配置说明:http://wiki.lemaker.org/How_to_use_VNC/zh-hans
准备工作:
1、先登录命令窗口系统,过程可以参考:【Lemaker guitar】【1】开箱+Linux烧录+串口登录
2、配置网络,保证网络通畅,过程可以参考:【Lemaker guitar】【2】WiFi配置
3、下载VNC-Viewer软件,软件很小,就放这里了:
详细步骤:

1)登录系统,并安装vnc server,操作如下:
命令:sudo apt-get install tightvncserver

我的已经安装过,所以提示已是最新版本,未安装过的话会显示详细安装进度(注意:必须是已经连接上网络)
安装后会提示设置登录密码,这个在远程登录时候需要用到
2)启动
vncserver服务
命令:vncserver :1

3)查看网络地址
命令:ifconfig

注意红框中的地址,等下要用到,现在退出系统,可以使用“exit”命令,但是不要关闭putty
4)安装vnc viewer
在windows(根据各自PC系统选择)系统安装vnc viewer,

可以只选择viewer即可
5)启动vnc viewer,远程连接

图中服务器填写步骤3中的IP地址,后面加“:5901”,然后点击确定即可看到:

后面后要求输入登录密码,输入即可看到桌面
6)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