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Flash 赋值操作问题,非flash操作

楼主(2016-05-19):
在看TI bootloader的时候发现
# pragma location="RAM_PASSWORD"
与
extern        uint16_t     _App_Start; // Address of Application start

两个都可以对flash对应地址内的内容进行赋值操作,
其中在flash内对应的地址如下(.xcl 文件内flash划分)
// RAM Start Address:
-D_RAM_START=200
// Address of RAM Password (2B)
-D_RAM_PASSWORD_ADDR=_RAM_START

// Flash Start Address:
-D_FLASH_START=C000
// Application Start address (after checksum)
-D_App_Start=(_FLASH_START+3)

想请教一下这两种方法与 int或者char定义 定义一个变量进行赋值操作有什么区别?
如果可以跟变量一样对其所对应地址进行赋值操作的话,与通过flash操作写flash什么区别呢?
flash可以不通过flash读写操作读写赋值?

网友A:
这种可以直接对指定地址的flash进行写操作,一般只在bootloader中使用

网友A:
定义一个变量,然后赋值,一般是存储在ram区,flash是rom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变量,然后赋值,一般是存储在ram区,flash是rom区

像密码这个应该是bootloader跟app都可以操作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密码这个应该是bootloader跟app都可以操作吧?

在应用程序里一般只是读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