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定时器定时AD采样

楼主(2016-05-19):
编译时总提示TIM1_OCInitStructure未定义 可是我定义了啊 根据固件库参考手册这样定义可以吗TIM1_OCInitTypeDef TIM1_OCInitStructure;  求解释
还有用定时器触发AD采样其实就是在定时中断里AD采样吧,为什么需要把定时器设置成PMW格式呢,设置成PWM格式时PWM的频率由上面决定的呢,采样的频率是不是就是PWM的频率??

楼主:
顶一下 求解释啊

网友A:
如果是用的完整的库工程就不该出现这个未定义文件,除非你做了局部改动。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这是库里的。

定时器触发并非要定时器中断,往往是捕捉比较事件或触发输出事件。

定时器跟PWM并没啥必然关系。AD采样频率跟PWM频率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的完整的库工程就不该出现这个未定义文件,除非你做了局部改动。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 ...

嗯 谢谢解答 那官方例程定时器定时采样里为什么要把TIM1设置成PWM
/* TIM1 configuration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x7F;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网友B:
为什么需要把定时器设置成PMW格式呢

没明白啊,有的定时器可以输出PWM波,什么叫PMW格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