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做硬件I2C的时候,CLK被拉低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05-19):
    场景是 从机使用STM8的硬件IIC,主机使用模拟IIC, 主机读取从机的数据,但是从第二个字节开始(就是主机真正开始读取的时候),SCL奇怪的被拉低了。
如果不使能从机的iic功能, SCL信号就是正常。
   通讯过程也是不正常的, 平均读取5次,有三次进入写入状态,还是二次正确。  第二个字节被拉低的图片

SCL第二个字节被拉低

SCL第二个字节被拉低

从机的iic功能禁止后,显示正常的照片

网友A:
应该说就是没正常工作吧。参考下附件代码中的流程。

网友B:
主机要多等一下,这个不是SPI直接来的

网友B:
从波形上看,你的电路不标准

网友C:
上下拉电阻那个怎么处理的?

网友D:
应该是上拉电阻没有选配正确。可以参考这个帖子,我刚发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1594356-1-1.html

网友E:
有没有加上拉电阻呢?

网友F(2017-06-20):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加上拉电阻呢?

有的 现在改小了 还是没能改善状况

网友G:
从图上来看应该是电平打架,主机输出高电平 从机输出低电平

网友H:
波形图上看 你的master输出的SCL 不论"1/0"都像是master GPIO驱动的, 先确定master送出的SCL 只有低电平是master驱动的(实际SCL高应该是上拉电阻拉上去的, SCL的上升沿不会这么陡).

然后再确定slave端在第一Byte结束后有没有stretch SCL。 如果slave在第一Byte结束后 stretch了SCL, 而你的master是软件模拟的应该不会有SCL同步的功能。 Master会继续发送第2byte, slave实际一直拉SCL为低。 这种情况两端都在驱动SCL, master驱动能力强的话 就可能会出现楼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