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低功耗的编程问题

楼主(2016-05-19):
KL25的低功耗可以做到多小呢?有没有更好的片子推荐呢

网友A:
kl25提供了10种电源模式,可以满足不同那个应用的低功耗要求。
查看KL25参考手册给出了各个模式的不同特性:
在LLS模式下典型电流为1.9uA,VLLS3模式下为1。4uA,VLLS1模式下为0.7uA,
功耗都相当低。

网友B:
M0系列的都是低功耗模式的。

网友C:
KL25的PMC模块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电源选项让用户在满足功能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优化电源功耗。
这10种模式分别为:Normal run,Normal Wait,Normal Stop,VLPR,VLPW,VLPS,LLS,VLLS3,VLLS1,VLLS0。
具体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D:
新唐的nano系列,stm32L系列,都是低功耗应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新唐的nano系列,stm32L系列,都是低功耗应用的。

STM32L系列是属于M3le ,KL25是M0的内核,不过还是L系列的功耗低

网友F:
低功耗还是要上msp430的片子,业内最低功耗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低功耗还是要上msp430的片子,业内最低功耗的了

可以他不是arm内核的,可移植性上差点。现在都是arm了

楼主(2016-06-27):
现在cortex-M系列都是低功耗的,足以应用一般低功耗的场合了

网友H:
L本身已经属于低功耗系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