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信号采集

楼主(2016-05-19):
我现在有一套设备,现在需要用另一套单独供电的设备去采集刚才那个设备上的8位数字信号,这两套设备之间需要共地或者把数字信号隔离吗,直击连接采集数字信号行吗???

网友A:
基本不用隔离
数字信号,只要共地 协议对上 就能读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用隔离
数字信号,只要共地 协议对上 就能读取了

嗯,也就是说需要共地。采集设备是采用电池供电与被采集设备供电系统不同,不知道共地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电池供电设备一般不会影响的
注意信号电平匹配
当然 如果有要求  你可以做 隔离  数字隔离器件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