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SPI2从模式下DMA发送配置不成功。

楼主(2016-05-19):
再次请教大家问题。
STM32做从设备通过SPI2相应主机,想通过DMA来控制自动将发送数组里的数发送出去。结果测量MISO管脚没有波形。
照着例程设置了SPI2的DMA配置函数。请教,除此之外,还有哪里还需要设置呢?

#define SPI2_DR_Base 0x4000380c

void SPI2_DMAConif(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SPI2_DR_Bas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pi2Send;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

void SPI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I2S_ITConfig(SPI2, SPI_I2S_IT_RXNE, ENABLE);
        SPI_Cmd(SPI2, ENABLE);
}

网友A:
不用dma的时候,只用spi能够测到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dma的时候,只用spi能够测到波形吗

感谢回复。
现在能DMA发送了,还是自己写的程序有问题。
现在又遇到了其他问题,我会再发帖求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