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答疑] 再吐槽下JLC的投诉过程

楼主(2016-05-19):
AC, PCB, pc, USB

最近在JLC买的下沉式USB座手册尺寸有错误,导致PCB和座子有干涉,无法安装。其实就差一点,十几块pcb用锉刀搞一下就行了。
为了不想别的买家也出同样问题,就在JLC网站投诉了下。JLC对投诉的态度还可以,但效率实在是不怎样。JLC处理投诉的居然是库房部门,1没卡尺,2没实物,3不懂技术。只能作传话筒,把意见反馈到厂家。厂家要是直接认错了也好,厂家要是不认错,在回来找用户。如此反复,一个小问题,处理了好几天,至今还没结果。处理投诉的部门应该有一定的条件,在厂家和消费者之间作为第三方判断问题所在。
下面是手册截图和测量照片,本来很简单的事情,搞了好几天。

网友A:
正常不过

网友B:
自已改了就好,made in china 总有纠结不完的事,看规格书,但不要全相信

网友C:
这个USB连接器(我们商城的商品编号: C40958)的图纸,那个地方的尺寸确实是制造商写错了,我们已经让对方更新图纸了。
连接器的型号,我们商城上的器件有数千种,每个详细的尺寸,我们商城本身肯定是无法一一去检查和测试的。

最保守的做法是: 客户拿到尺寸后,自己实测一下。同时,设计PCB板的时候,建议焊盘、过孔的尺寸不应设计得太狭窄,最好宽裕些,误差范围弄大些。
因为器件本身制造有偏差,PCB板本身制造出来也有个+/-0.1~0.2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USB连接器(我们商城的商品编号: C40958)的图纸,那个地方的尺寸确实是制造商写错了,我们已经让对方 ...

手册有误可以理解,什么也不可能做到100%完美。
我说的是处理投诉的部门,没有能力判断是谁的问题,只能作传话筒。
关于误差,元件生产商肯定想越大越好,客户留的富余越多越好。但富余越多,导致焊接时器件活动量越大,焊歪的可能也越大,导致和外壳不能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