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pcb无法放置元件

楼主(2016-05-19):
新修改的原理图,打开pcb所有的元件都能在place的选项中找到,大部分的元件都能放置到板子上,但有一个芯片可以选中粘附在鼠标上可以看到管脚(封装是用软件生成的),但是选好位置点击板子后元件直接消失了,有大牛见过这种情形吗,给解答一下。

网友A:
1 要么层 不对
2 要么 原点不对
打开相应的 器件  重新定义原点坐标  查层 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