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的收发

楼主(2016-05-19):
两个单片机怎么实现短信的收发?

网友A:
详细说说啊

楼主:
430用键盘编辑的短信通过UART,经过FSK之后用天线发送,接收端解调后得到的信号;总是得不到想要的值

楼主:
总是很奇怪的字符

网友B:
一直都这样?

楼主:
之前调试通过了有线连接,甚至通过了直接发送程序之中先定义的数组然后发送并成功接收并显示。但是只要一玩键盘编辑并且发送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C:
能不能给一个好的算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D:
能够收到数据,那么收到的比特数据移位或者判决反了引起的接收错误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E:
这个通过各自的UART的啦

网友F:
用的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G:
这个是通过UART的功能实现的

网友H:
短信的收发是跟相应的通讯模块相关系的啦,只是需要单片机进行相应的控制的

网友I:
直接用GSM模块

网友I:
短距离还是用无限通信吧

网友J:
用GSM模块试试

网友J:
用的还不错,最好有网络传播

网友K:
直接用GPRS模块呀

网友L:
总是得不到想要的值

得到的是什么值

网友M:
实用的什么模块设计的?

网友M:
能不能网络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