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同步整流buck电路中轻载时电流连续模式

楼主(2016-05-19):
对于上下管都是MOSFET的buck电路,如果工作在强制的电流连续模式,轻载的时候由于电感电流的纹波会有反向电流产生:
下管导通的时候,电流反向,输出电容反向输出电流通过电感再通过MOSFET再到地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在电流的谷底值时上管导通,下管关闭,反向电流难道会反灌给输入电源?给输入电源充电?很难理解这种情况下电流的路径是怎么走的?难道穿过输入电源内部的输入阻抗再回到GND?这对输入电源有什么不利影响?
希望大牛解答,谢谢!

网友A:
是的这种电路能量可以双向流动

网友B:
检测电感电流过零,关闭继流管的驱动。驱动芯片都这么玩

网友C:
用mos代替续流二极管,这种是同步整流的方式。只不过由同步芯片控制mos,在上管关断下管导通时电感左端为负右端为正,下管续流到地并向电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os代替续流二极管,这种是同步整流的方式。只不过由同步芯片控制mos,在上管关断下管导通时电感左端为负 ...

都是清一色的这样回答,我并没有问这个。我问的是上管打开下管关断的时候的电流流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清一色的这样回答,我并没有问这个。我问的是上管打开下管关断的时候的电流流向 ...

电流连续模式下上管导通下管截止瞬间,电感的电流仍能保持正方向。电源电流会逐步代替电感电流经电感向负载供电。